Altium designer 错误检查结果及如何处理

楼主(2011-04-26):
检查结果如下 如何修改?万分感激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13mil) (All),(All)
Pad Q2-2(5100mil,5675mil) Multi-Layer
Pad Q2-3(5050mil,5675mil) Multi-Layer
Pad Q2-1(5150mil,5675mil) Multi-Layer
Pad Q2-2(5100mil,5675mil) Multi-Layer
Pad Q1-2(4450mil,5700mil) Multi-Layer
Pad Q1-3(4400mil,5700mil) Multi-Layer
Pad Q1-1(4500mil,5700mil) Multi-Layer
Pad Q1-2(4450mil,5700mil) Multi-Layer
Back to top

网友:
管脚与管脚间的距离太近。如果确定制版工艺没有问题的话把约束给改了;否则就改封装吧,可能是封装制作的时候PAD to PAD太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那我该如何修改?我是刚刚学习这个软件的 ,还很不熟悉。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网上搜下如何设置规则,手上没有altium软件,应该是在rules那里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你 已经搞定了 我还得继续多多练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油咯~~~努力就会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