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RC告警的问题

楼主(2011-04-26):
在做原理图DRC时,提示: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3,GND Power Connected to Bidirectional
                                            .....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5,VSS Power Connected to Bidirectional
但是我的元件类型都是POWER,这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自己设置ERC MATRIC,使得warning不产生。但是我不太理解软件这样报告的原因,高人指点。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很瞭解,所以無法幫你解答,靜待其他高手說明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提示你检查一下PIN的属性有问题。POWER和GND PIN应该是POWER属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看了下cadence的help,可以消除这种告警。现在我也是刚入门,以后看看有没解决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我检查过了,属性都是power类型的。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