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自动布线

楼主(2011-04-26):
(1)LOGIC在线指示LAYOUT布局。
(2)ROUTER动态布线,使人的手指/大脑/眼力得到部分解放。

我最想讨论的问题是,自动布线。因为自动布线意味着进一步解放。

网友:
    国内大多是手工布线!

网友:
    自动布线可以用的话,那layout都去喝西北风了哦,也许将来可以。。。

楼主:
    我基本上是布的是双面板,发现自动布线功能还不错,不知SPECCTRA自动布线功能是不是更好一些。手动布线都布了七八年了,所以更想用新技术,再说我的精力想多放在软件上,所以希望硬件设计越自动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面 网络非常少 密度低的板子 速度慢的板子 可以自动走线感觉不出差别 要是稍微正常点的板子都不能用自动走线

网友:
    基本手工布线。。。自动布线不怎么用~~~羡慕之。。。

网友:
    我觉得化时间差不多自动与手动,因为自动要设置很多的规则和限制,这些都是需要一定基础才能做得呀!

网友:
    自动布线,要对规则很熟的,要不然,布出来的板根本不敢用

楼主:
    学习了PADS一个星期,视频看了不少,资料也看了不少,板子也布出了几个,论坛大略看过不少。
觉得PADS也就是这样了。要再让我感人趣再深入的就是自动布线的规则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SPECCTRA与PADS配合自动走线之类的。
    近期学习背景如下图:

楼主:
    由于学习时间不长,为了快速完成手头的任务,多些时间来思考深入的东西。有一点点心得,抛砖引玉。
    目前我自动布线的主要是两条主线,其一是安全间距,其二是线宽。
自动布线策略是先尽量加大全局的安全间距,使线宽都统一成一个板子使用最多的线宽,然后启动自动布线。接下来再解决线宽的问题,可以采用手动或采用二次自动布线的功能。为什么要采用分开解决间距和线宽,要在实践中试一下,便有体会。
    在一次自动布线中,把线宽分开有利于软件精中精力放在走线上,不会因为线宽而的原因而采用别的不优的路径。
在二次布线中,要加大线宽的的网络而布不下时,这样可以手动调整线路或是调整元件的布局。
上面这些只是我个人初学者的一点小小的经验,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