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的布线过程中如何让POWER或GND这样显示?

楼主(2011-04-26):
各位高手,如何在allegro的布线过程中,让POWER或底线,这样显示下?

网友:
    给NET加VOLT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添加,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edit  properties或者Ligic Identify DC Nets

网友:
    1 .edit / prorerties ~~ 點選 NETS
       2 . voltage ~~ 輸入數值 EX:0V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改变显示符号的大小??急。。。。。

网友:
    能说详细一点吗?我也要想知道???

网友:
    不错,这个看着不会那么混乱

网友(2011-06-29):
回复 网友B:

你的怎么弄的?我的怎么不现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