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安装后怎么会有allegro呢?

楼主(2011-04-26):
orcad16.3安装后打开选择怎么会可以选择allegro  Capture cis和PCB呢?

网友A:
    給妳看圖用的DEMO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妳看圖用的DEMO版

    那就是说allegro要使用的话还是要安装的是吗

网友:
    對啊
    如果妳的安裝片是SPB 16.3 而不是單純的ORCAD的話,安裝SPB16.3是通通都可以使用

楼主:
    ORCAD16.3的精简版本

网友:
    這樣只有Allegro Board的看圖功能喔

楼主:
    如果安装正版的ORCAD16.3的话,Allegro画图可以用吗

网友:
    可以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