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初学频率的算法

楼主(2011-04-26):
Minimum Frequency 采用系统推荐的2.55238E+008
Maximum Frequency 填入:2e9

其中的2.55238E+008&2e9,频率是多少
如何算出?

请各位大大可以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
Minimum Frequency 和Maximum Frequency 都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的,频率的单位为HZ, 2e9就是2GHZ了

网友:
    最低频率不能修改这里是0.255238GHz

楼主:
    谢谢 感谢各位解释,在请问一下
    附图中,在第三种谐振模式中,在0.513569021GHz产生电压振幅过大,红色圈选部分
    但 鼠标秀出+9.947E-01V 是何意思?
是否代表+9.947E ->0.9Hz,01V-?是否只谐振频率再0.9Hz时有1V的电压振幅
    *****我是弱弱的初学者
    D:\PCB SI\SIwave\example\TEMP-PI.bmp:

网友:
    是0.9947v

网友:
    楼主百度下科学计数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