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99中的飞线为什么一直定在那里?

楼主(2011-04-26):
如图所示,此处看不到任何网络及元器件,为什么飞线一直定在那里呢?

网友:
那些元件在另一层上?或者你隐藏了什么?

楼主:
要怎样显示出来?请高手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怎样显示出来?请高手赐教

楼主:
protel99中此处没有网络、元器件,我也刷新了多次,每层都一一查看过没有发现什么,可是此条飞线就是去掉不了啦

网友:
软件系统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全选复制后,就建个文件粘贴过来。就不会了。呵呵。。。,也许是个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