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中如何将小光标变成满屏光标?

楼主(2011-04-26):
expedition中如何将小光标变成满屏光标?

网友:
有这个功能吗?
我还一致没发现,大侠指导下

网友:
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好像只有在移动器件的时候自己变吧。听说2007的会,但我的是2005的

网友:
expedition2007有这个功能,如图:

网友:
07可以的。

网友A:
07的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5楼不是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的怎么设置呢

5楼不是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吗

网友:
昏倒,竟然没看清除了。多谢多谢

网友:
    设置一下就好

网友(2011-06-01):
回复 网友A:

可以右键点击快捷菜单,然后选择“smart”那个命令菜单就会弹出那个命令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