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 IBIS 模型问题

楼主(2011-04-27):
最近在做有关FPGA的仿真,在ISE中约束管脚和电平后,生成IBIS模型,可是仿真时出问题,拓扑结构能够提取出来,但是仿真时提示"cycle.msm does not exist"tlsim里面内容如下:
**** Tlsim command line ****
 tlsim -e 2.000000e+001 -r 0.200000 -o waveforms.sim -dl delay.dl -dst distortion.dst -log tlsim.log -ocycle cycle.msm main.spc

*********************************************************
   Failed To Compile SubCircuit xUHF==RECEIVER_icn_ckt 1 UHF==RECEIVER_icn_ckt

*********************************************************

*********************************************************
BORT:The Circuit is Empty

在audit所仿真的网络时,有错误:
ERROR >>  Pin(s) with conflict between PINUSE property
          and signal_model parameter in IbisDevice pin map :
          Pin      Component       Pin Use       Signal Model       Design
          ---      ---------       -------       ------------       ------
          B4          U11            NC          SPARTAN6_PINASSIGN_LVDS_33_TB_25 UHF==RECEIVER

请各位大侠帮忙!!!多谢!!!

网友:
'在ISE中约束管脚和电平后,生成IBIS模型'?
楼上用的仿真软件是什么?

网友:
'在ISE中约束管脚和电平后,生成IBIS模型'这句什么意思啊,麻烦楼主将仿真过程说的详细点。

楼主:
好的,通常XILINX FPGA的IBIS模型是通过ISE来生成的,通过进行需要仿真的管脚分配,输入输出设置,和缓冲器的设置等约束,在ISE中生成IBIS模型。

网友:
我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实例也是用的XILINX的器件,但是我在ALLEGRO中将其指定的模型删除(NO MODEL),然后仿真时也会有波形,并没有报你提的错误,我想应该不是IBIS模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模型,那仿真的是什么啊?这样仿真准确么?

网友:
我这样做纯粹是为了问题定位,你找到这方面问题的解决方法了嘛?

楼主:
还没有,我觉得是FPGA的管脚和模型的管脚没有对应起来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XILINX FPGA IBIS 模型是你自己做的还是厂家给的?方便把模型发过来看下。

楼主:
IBIS模型使用ISE生成,厂商给的模型不能直接使用,因为FPGA的IO的使用是依据客户的,所以要自己生成。

网友(点评):
ISE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你好  请加我   我也做xilinx FPGA仿真 也是用cadence仿真的  379805328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我仿真使用的brd文件名中有空格

网友(2012-07-14):
弱弱的问一句,请问cadence可以生产IBIS模型吗,然后将IBIS模型导入ISE中仿真,可以吗?

网友(2013-06-09):
I need spartan6.ibs
please somebody attach

网友(2015-10-27):
求大神告诉在ISE中怎么生成FPGA的ibis模型

网友(2016-06-03):
楼主,想请教你xilinx用ISE如何生成仿真模型,一直不会,希望可以知道一下有案例更好,谢谢

网友(2018-01-15):
BIS模型可视编辑,检查,验证工具

网友(2018-03-15):
在仿真里面找到管脚,重新添加管脚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