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差分线不能双根走线也不能结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27):
Router中差分线不能双根走线也不能结束是怎么回事?

网友:
no file no true~通常是操作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检查你那两根线是不是设置为差分线了 还要检查原理图里面对差分线规则的设定
我也遇到过有几根线不能两根一起走也不能结束   当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最后是在LAYOUT里面先画出差分线的线头 然后再router里面就可以走差分线了 或者你试试从AA到BB不行 你可以试试从BB往AA走线看看行不行
对于不能结束的问题解决方法有 可以在到达目标器件之前end with via然后手动连接最后的一段
 或者试试右键里面的separate tra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如果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请共享一下哈

网友(2011-07-11):
曾经也没遇到过什么问题,当然原先自己画的板子并不复杂,今天一网友遇到了无法布差分线,当然其他是他已经设置好了差分对,经过大半天的折腾,得出经验:在你设置了差分线对的情况下无法布差分线基本是由于布线方面的规则引起的。

网友(2011-10-14):
关掉重新打开,或者从另一端拉线

网友(2011-12-06):
或者从另一端拉线

这个方法可行,已经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