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配电阻要怎么看

楼主(2011-04-27):
一个原件的pdf,里面要算输出时的外接匹配电阻,要从哪里看?还有与IIC连接口要不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
就这个芯片

网友:
IIC总线一般都是开漏输出,要接4.7K上拉电阻。外接匹配电阻不知道什么意思,2t45是个电压转换芯片,匹配电阻在速度比较高或者有特殊需求时才要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网友:
    把它的spice模型搞下来,自己在软件中慢慢分析啥都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暂时还没那么高,嘿嘿,不过是个好主意,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