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load symbol?

楼主(2011-04-27):
E- (SPMHDB-12): Illegal find state.
E- Cannot load symbol 'SMA403D02'

如上错误信息, 我已经创建了如下两个文件: sma403d02.dra    sma403d02.psm
而且在路径设置里面已经设置了搜索路径

网友:
没有sma403d02.txt,或者没有这个器件的焊盘,找找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是没有这个焊盘!谢谢楼上

网友:
焊盘都没有你怎么创建的symbol?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