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指点在Protel99SE中,从PCB板画原理图的方法

楼主(2011-04-27):
老板给了一版用protel99SE完成的PCB板,让我把它的原理图做出来,现在感觉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请高手讲解下具体步骤,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2011-07-03):
最好就照着样板PCB画出来,如果通过第三方软件转的话,会很麻烦的,而且也容易出差

网友A:
就是按PCB板的连线把原理图画出来,以大器件或IC为中心点来画原理图,插头输入输出端口等分几部分画出来,然后连起来就是一张原理图了

楼主(2011-09-24):
引用 网友A:
就是按PCB板的连线把原理图画出来,以大器件或IC为中心点来画原理图,插头输入输出端口等分几部分画出来,然后 ...

谢谢你

网友B(2012-01-13):
  呵呵。。我能画出来,不过不叫原理图  叫连接图。。。用99SE     SP选中一条网络  然后查看他们的连接关系  在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能画出来,不过不叫原理图  叫连接图。。。用99SE     SP选中一条网络  然后查看他们的连接关 ...

请教下,SP和Crtol+H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像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2012-02-24):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