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中菜单中的ces是灰色的,怎么激活?

楼主(2011-04-27):
如题。

网友:
估计你走的是NETLIST流程,在导入的选项上面有一个,打勾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呢,可不可以截图说明,或者把流程详细说下,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orcad to expedition pcb的话,可以看看下面的文章: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83-1-2.html

网友:
原理图跟pcb连接正确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上图中3所示的那个勾可以启动CES,你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多谢大虾

网友(2011-11-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PADS 转 expedition 换成功后,PCB怎样用CES激活?

网友:
看看6楼的截图,你试试

网友:
试试可以,谢谢zmg2007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刚好一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