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走CPU打不进孔问题

楼主(2011-04-27):
用ROUTER 走线,走CPU及FLASH 时,怎么有的焊盘不能打孔,打孔打不进去,是设置错了吗,在哪里设置哟,请各位帮帮忙哟。

网友:
是间距太小了而不允许放置过孔吧?可以强行打过孔,只要小心间距就行。DRO命令取消设计规则检查后,适当的放置过孔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