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一个HSPICE 的错误提示

楼主(2011-04-27):
  **error**  parsing a parameter and could not find the =

各位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
语句里面是不是有.param 语句,变量后面没有跟=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换了另一种方法编写,就没有这个错误了。我也没找出真正的原因。

网友(2011-12-23):
HSPICE仿真时需要GPU显卡加速吗?{:soso__14687875316401343111_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