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CB图与导出的gerber有差异

楼主(2011-04-28):
源PCB图

导出gerber后用CAM350看的效果

为什么都变成了圆角了呢?有什么办法处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中这些内容是用铺铜做的么?铜皮的话,有一个平滑半径,你这个可能是那个值设大了,所以看起来会很明显。

楼主:
还是不行,我把源文件附上,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我导出顶层看了,角那里没有变化。

网友:
呵呵,从你原文件看是正常的,再从输出GERGER文件看看也是正常的。从的画片看好像不对吧,画中怎么没有看到画的线而只有焊盘呢。

网友:
你看到变成圆角的是那层?

网友:
如下图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招好像不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这是我导出的gerber,帮我看下到底哪里出来问题。
源文件:
gerb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把你导出的gerber给我看下么?我导出的如上,还是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jimmy的图 在fill width旁边有个advanced按钮 将里面的右侧第二个use fill mode for solid shapes勾选 就可以了
解决了记得给分啊  就快升级了 哈哈

网友:
在PADS中的CAM中查看是什么样的,输出就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ls看看是不是你的cam设置里勾选了那项use fill mode。。。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LZ的原文件,没有作任何修改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LZ的原文件没有作任何设置修改。

网友:
是LZ的文件没有作任何修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