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lash焊盘无法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4-28):
    最近用allegro画了一个双层网口的封装,其中的过孔用了flash焊盘,如图一;但是当我把该器件放入pcb板使用时,相应的flash焊盘就自动变成了Rectangle焊盘,而且怎么改也改不回来,如图二。
    后来我执行了以下操作:Tools--padstack--Refresh--Refresh all Padstacks,然后点击View Log,出现下列提示语句:
Design is an old-style flash design. Any thermal relief geometries will preserve name but set Geometry to Rectangle.

PS:我用的是16.3的版本

请问有哪位高手碰到过这类情况,请告之,万分感谢!

网友(2012-04-03):
    对于16.3的版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15的暂时不清楚。

    板子的数据有问题,找一个可以显示flash的板子上export——parameter,导出除了gerber设置的其它设置,在不能显示flash板子导入以上设置,再更新焊盘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新建板的时候,不要勾选这个选项。

网友:
    楼上的厉害,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好久了都没找到答案。也看到这个选项,但以为去掉勾选就可以显示出来了,谁知道要在建板子之初就要这样设置呢?这个应该也算一个小BUG吧。

楼主:
    太感谢了,这个问题是我1年前提的,终于有答案了,谢谢4楼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