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哪里设置可以把K脚的这个焊盘敷成实心的焊盘而不是敷成线的形式连接的敷铜?

楼主(2011-04-28):
请教一下,在哪里设置可以把图中的K脚这个焊盘敷成实心的铜而不是敷成连线的敷铜?会的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CTRL+ENTER进行属性设置:

楼主:
谢谢jimmy。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一些插件的焊盘还是没有敷成实心铜呢?而大部分插件焊盘都敷成了实心铜。
不会是网络的连接问题造成的吧?一般我们都敷地网络的嘛。

网友:
建议lz去学学英语。。。。

网友:
pda shape选项  焊盘形状    楼主应该只是把圆形的焊盘设置成铺成实心焊盘了    其他形状的没设吧

网友:
同2樓把左邊的Drilled thermals也設成Flood over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英语盲人。

楼主:
”Routed pad thermals“是”使已经走线的元件焊盘成为热焊盘“的选项。
一般情况下,如果某个元件焊盘已经有导线相连,那么该元件焊盘不会成为热焊盘。
你是不是没有选择好焊盘的形状类型为正方型square进行铺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jimmy。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一些插件的焊盘还是没有敷成实心铜呢?而大部分插件焊盘都敷成了实心铜。 ...

如下图设置:

网友:
    版主真是好人!

网友(2011-06-01):
回复 楼主:

    借用JIMMY的图片 你在修改覆铜规则后部分插件焊盘可以了,其他还是走线覆铜,是因为你选项的焊盘形状选择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