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一个shap变成一个void

楼主(2011-04-28):
能不能把一个shap变成一个void?

网友:
    ,我也有這個需要,期待高手指導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我知道的是 把void 变成shape  用于给BGA之类的PIN很多的 和不规则的PIN加 route keepout 或者via keepout。

方法 :
       1.先画一块shape A(ETCH TOP层), 覆盖所有的PIN
         2. shape A 躲PIN   设置躲的间距为D   MIL(D一般取0~3,我习惯用0)
   3.再画一块 shape B   覆盖SHAPE A
      4. shape B  躲 shape A,设置躲的间距一样为D  躲完之后,就出现和PIN 一样大小的  SHAPE 了 这个时候 用Z-COPY  想加什么就加什么。
    注意:shapeB 躲 shape A 的时候 要设置最小铜皮为0平方 inch,否则会躲不出来
    后面举一反三咯!

希望有帮助!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两个shap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重叠在一起,实际上小的那个shap应该是空的,就是要把小的那变成void,像这个图片的“中”中间那两个“口”被外面那个shap覆盖了把那两个“口”变成void就行了,ZCOPY不能把shap变成void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哈哈自己搞定了
说说步骤吧
    1.如果是非ETCH的shap,比如我这里是丝印层的,就用ZCOPY把这个shap变成ETCH类的shap
    2.用shap void element命令就可以把其中一个shap变成void,但是shap void element只能操作ETCH类的shap,这就是为什么有第一步了
    3.用ZCOPY把它变成想要的类
另外shap void element变出的void会比原来的shap大,如果要一样大小的void的话就要加一步先把要变的那个shap用ZCOPY变小一些然后再用shap void element

网友:
    为啥要做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