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pads的.asc封装文件转化allegro可用的dra封装文件?

楼主(2011-04-28):
如题,期待会用的同学给提示一下。谢谢啦!

网友:
    allegro 软件里面有个自带的PADS Translator,就可以把.asc文件转换成.brd文件!然后再导出.dra库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youxiar,已经按照此法导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客气!

网友(2011-10-18):
    也可以直接导入as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