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pads的.asc封装文件转化allegro可用的dra封装文件?

楼主(2011-04-28):
如题,请用过的同学分享一下好了,谢谢。

这个版面也很热闹,有时间一定多跟各位高手请教请教。

网友:
如图  里面有个PADS translator 可以把asc文件转成allegro里面的brd  转成dra应该也可以

楼主:
谢谢,yi2fu大侠。另外,你的头像很搞啊。

网友(2011-08-16):
求详细指导。。。导入过程中出现很多错误

网友:
错误是肯定有的,因为PADS个ALLEGRO的层叠设置不一样。转成brd文件后,可提取其中的封装,但是你从里面提取的封装的焊盘过孔等还需替换成你自己库里的焊盘,其实就是提取各焊盘的相对位置以及尺寸信息,还是要修改的,比自己新作个封装要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