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的错还是ALLEGRO的错?

楼主(2011-04-28):
如下图,库里同一个元器件,调出来用(R25 R27), 生成丝印后,R27的另一边丝印没了,(经查看实际上那一边跑到BOTTOM层去了)怎么办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不小心change了!:)

网友:
    理论上是你的错。

网友A:
    可能是你在change lines的时候不小把它也一起change了吧?你可试试看看能不能把它change回来,或把它删了,重新放下来看看还会不会啊?

网友:
    删了重新把器件调出来

网友:
    是你错的可能性大,大的不只一点点

网友:
    你没错!!是我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在change lines的时候不小把它也一起change了吧?你可试试看看能不能把它change回来,或把它删了, ...

    谢谢你,我后来是UPDATE SYMBOLS 后就好了(我没用过CHANGE LINES,可能真的是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