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PCB封装时怎么设置热点??

楼主(2011-04-28):
如题所示,就是如软件自带的PCB库一样,当靠近某个PCB的元件焊盘时 会出现一个十字红叉,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在封装编辑环境下,选择“Edit”---“Set  Reference(参考点设置)”,有“Pin 1、Center、Location”三个选项供你选择。

网友(2011-05-31):
热点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