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M2483的RS-485通讯电路

楼主(2011-04-29):
图中是RS-485通讯的防护和阻抗匹配电路,实际使用中有时候会出现TVS和开关二极管会损坏的现象,而且有时候通讯会出现通讯不上,请高人分析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請問樓主你的傳輸速度有多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把上拉和下拉去掉试试,还有100Ω和C55只要1个就够了吧,自己试试,这个电路有些地方感觉有点多余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0Ω是阻抗匹配用的,我的怀疑是C53、C54、C55滤波电容的选择,因为我把这个三个电容去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C53,C54在里边的作用是电阻匹配,可能跟你板上的阻抗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