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哪位会把allegro的文件转成pads的

楼主(2011-04-29):
论坛里哪位会把allegro的文件转成pads的,帮小弟转一下,谢谢啦!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貌似不可以直接转,通过AD中转:A llegro----ad----pa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图所示  用cadence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从allegro 格式转到PADS,银这样不是反过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先转为AD   再改转为PADS

网友:
先用AD导入allegro的文件后,再另存为protel4格式的PCB,.

再利用PADS自带的PADS TRANSLATORS进行转换,转换后就可以用PADS打开了.

网友:
    学习了,好麻烦啊,最好自己公司软件能统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9.2的能直接把allegro转成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