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某电路板电源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1-04-29):
设计概述:
这次设计了个板子。
板子上有+A5V 和+D5V这两个分别独立输入的电源入口。
+A5V对应AGND参考
+D5V对应DGND参考
+A5V 和+D5V都是外部接入
+A5V,+D5V,AGND,DGND进入板内后分别通过磁珠隔离变为+A5V_AD,+D5V_AD,AGND_AD,DGND_AD
+A5V_AD,+D5V_AD,AGND_AD,DGND_AD在PCB设计之中Z方向投影没有交叉
板内经过检查没有高速或重要信号线跨平面。
问题说明:
在进行高低温实验的时候,出现了如下的问题。
当进入零下3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时,先打开+D5V电源,后打开+A5V电源,发现板上所有的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的输出都出现了1V的震荡,频率约为20MHZ。但是,如果是先开+A5V后开+D5V则正常。
在高温和常温下的测试,设备均正常。
调试结果:
最后将AGND,DGND到AGND_AD,DGND_AD上的磁珠拆下,直接短接。发现设备回复正常工作。

我怀疑是不是低温条件下电感器件产生的谐振造成板子内部电源的震荡,但是始终找不到分析方法。
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指点一下我这类问题的分析方法,测试方式,以及上述问题的产生原因。
在下不胜感激。
先在此谢过。

网友:
    磁珠的工作温度注意查一下啊,通常0R的电阻会去替代磁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 先感谢您的指点。
    磁珠的工作温度可以达到-55摄氏度。这个在设计之初就已经确认过了。

网友:
    我一直不怎么赞成用磁珠的!有电感性质的器件要慎用,一不小心就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就效果而言,磁珠用的恰当确实比0欧电阻好些。
但是就常规的应用而言。。。0欧电阻确实是足够了。
而且最要命的是国产。。。有些国产电感,指标和国外的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寄生参数比人家的高好多。。。
让人情以何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