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拼板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小弟刚学AD,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下,画好PCB文件后,现在想拼个板,不知道如何弄, 求高手指导,烦请说详细点,有图最好。(看了论坛里的一些文章都是说得不清不楚的,这对新手来说难度太大,无法理解)

网友:
把KEEPout 层选中 复制粘贴就可以了哈

网友:
一般的拼板是可以让PCB厂帮忙做的,如果要自己拼板要注意板子与板子之间的距离。
简单的拼板方法是,先全选板子,然后复制,然后在编辑菜单里面选择“特殊粘贴”!

楼主:
请问,在keepout层我是只选板框还是全部的?我在keepout层然后鼠标框住我画的板——复制——编辑菜单中——特殊粘贴,出来这个界面,这里还需要其他什么设置么?还是直接点pas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