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30在50度条件下容易死机

楼主(2011-04-29):
最近公司用一个台湾的F330单片机,使用外部22M石英晶体起振工作,批量生产后发现有单片机死机现象。
单片机板是灌在胶体中,内部有7805将24v稳压到5V再稳压到3.3V,然后再放到一个灯壳中,灯壳外部温度40度。
初步分析是晶振电路异常造成。用手摸摸晶振引脚就停机-说明容易干扰

希望高手发表高见。

网友:
可能是溫度升高, 造成晶體起振的頻率已經頻偏到極限邊緣, 當你用手去碰觸晶振引脚, 造成超出起振的條件範圍, 所以就不起震盪.

建議先降低機器發熱, 然後選擇適當溫度補償的電容器, 去配合石英晶体起振.

[单片机板是灌在胶体中.....内部有7805将24v稳压到5V再稳压到3.3V....., 灯壳外部温度40度]   如果真是這樣, 那實際在電路板上有多燙呢? 我想可能有超過70度吧! 通常商用產品電路板承受工作最高溫, 差不多50度到70度範圍內, 所以先降低機器發熱應該是重點.

楼主:
我测了以下胶体拨开时最高温度50度,估计灌胶后问题60度应该有的。关于温度补偿的电容,这点要想想了,我们用的是22.1184晶振,用的是30P的陶瓷电容

网友:
[内部有7805将24v稳压到5V]  要不要改用DC/DC regualtor, 例如 MC34063A, 這樣就不會有高溫出現, 提升電源效率也會減少產品的電源消耗 .

楼主:
这个空间很小--早上看了下,晶振部分一个引脚串入200k电阻接到5V信号线就不工作,这样灌胶后出现其它情况就很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