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关于soldermask.

楼主(2011-04-29):
如何在PCB上放长方形或正方形soldermask? 我按论坛上的方法如下图放了一个,结果出光绘时发现并不行,想删掉结果怎么也删不掉那个框,如果是好? 后来我用Plating_Bar,便不能很随意放。形状难或不能控制好。

网友:
不懂,同样求解~!

网友A:
可以删除的,你在做删除命令时,控制面板里只钩选shape一项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删除的,你在做删除命令时,控制面板里只钩选shape一项就可

嗯,后来到另一台电脑下操作是可以.可是,主要问题还没解决----如何自定义soldermas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后来到另一台电脑下操作是可以.可是,主要问题还没解决----如何自定义soldermask?

什么叫自定义solder mask?形状吗?你怎么画shape铺铜就怎么画solder mask啊,只是assign不同的属性而已。
还是我没搞懂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自定义solder mask?形状吗?你怎么画shape铺铜就怎么画solder mask啊,只是assign不同的属性而已。 ...

也就是用来散热的铜区我不上绿油.比如在覆铜的区域上放一个solder mask.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用来散热的铜区我不上绿油.比如在覆铜的区域上放一个solder mask.

shape-rectangular,option中选择board geometry-soldermask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觉楼主添的shape是在选择add菜单下面添加的,应该在shape菜单下面去选择所需要的形状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添的shape是在选择add菜单下面添加的,应该在shape菜单下面去选择所需要的形状来画!

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试了,不成功,我快崩溃了

网友C:
不行的话,在top层画一个,z-copy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话,在top层画一个,z-copy过去!

谢谢啊,后来就在一瞬间莫名其妙的又可以了.真是好怪,又遇到新怪问题,请帮解决,这问题我发现好几天了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884-1-1.html

网友:
把它倒出来再导进去看看哟

网友:
可以画一个ETCH层变成静态铜皮,然后z-copy到soldmask,这样肯定可以

网友:
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必须变成静态铜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