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碰运气啦,看有没有EN高手在

楼主(2011-04-29):
手机按键的GEOM应该怎么画?主要是外面的圆环
我这样的画法对不对:
A)纯粹圆形的:
1、在SETUP/LINE WIDTH中把线宽改为想画的圆环的宽度,然后ADD CIRCLE,出来的就是圆环
2、用ADD POLYGON画出一个“左框”,然后把“左框”的转角改为圆弧,就成了半圆环,用半圆环拼成一个圆环
不知道有没有像pads里一样,直接用大圆挖去一个小圆的;
B)圆形上下还要切掉一块的,这个试了好几个小时,还没搞好。比较接近一点的是这样画的:在PAD1层,用LINE和ARC画出外形
(这个外形基本上已经是一整个圆环,只留了0.01MM的一线,我看到做好RE的图里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只是外形,还要填充,
然后选中,在右键/SHAPES/CHANGE/ENTIEY TYPE,选择POLYGON,就已经是填充好了,但圆环的内圆,却变成8边形,
外面的圆弧是正常的。这样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画了,如果圆弧画的必然会出现这样问题,那应该怎么才能填充呢

网友:
利用铜皮的切割应该就可以的  没有做过你试一下   如果想精确  点开属性对话框  修改坐标就好了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