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RROR -- Invalid number,谢谢!

楼主(2011-04-29):
刚开始学Pspice,在网上搜不到这个问题,谢谢!
**** 04/29/11 16:00:20 ******* PSpice 16.3.0 (June 2009) ****** ID# 0 ********

 ** Profile: "SCHEMATIC1-asd"  [ D:\SPB_Data\asd-PSpiceFiles\SCHEMATIC1\asd.sim ]

****     CIRCUIT DESCRIPTION

******************************************************************************

** Creating circuit file "asd.cir"
** WARNING: TH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ILE MAY BE OVERWRITTEN BY SUBSEQUENT SIMULATIONS

*Libraries:
rofile Libraries :
ocal Libraries :
* From [PSPICE NETLIST] section of C:\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PSpice.ini file:
.lib "nom.lib"

*Analysis directives:
.DC LIN RES R4(R) 100 10k 100
.PROBE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 INCLUDING SCHEMATIC1.net ****
ource ASD
X_U1         VCC N14603 N14551 LM317
R_R4         N14555 0  R TC=0,0
-------------------------$
ERROR -- Invalid number
R_R2         N14603 N14555  50 TC=0,0
V_V1         VCC 0 25Vdc
J_J1         N14673 VSS VSS J2N5640
V_V2         0 VSS 1.5Vdc
R_R1         N14551 N14555  620 TC=0,0
R_R3         N14673 N14603  50 TC=0,0

**** RESUMING asd.cir ****
.END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A:
提示说是数字是非法的,检查下是不是某些值最小不能是0或者参数的数值范围超出语法范围了。

网友(2011-10-11):
引用 网友A:
提示说是数字是非法的,检查下是不是某些值最小不能是0或者参数的数值范围超出语法范围了。

请问应该检查哪些值或者参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