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 by hazard 无法使用

楼主(2011-04-29):
RUN完DRC后,
勾选Batch里的几项。
再勾选“Display hazard symbols” 能在错误处显示叉叉;
但是勾选“color by hazard”却没有任何错误显示,请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在运行完Batch后没有更新,BatchDRC不是实时更新的。更新后才可以看到运行的结果;另一种可能就是你没有一个违反规则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有DRC的,
可否列举一下你的操作步骤,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Display hazard symbols会在有DRC的地方显示一个“X”

color by hazard勾上会给有DRC的元素标记一个颜色
如有两个器件重叠了,在跑出DRC,我们查看时,选Display hazard symbols,两个重叠的器件会有一个“X”,再选上color by hazard,这两个重叠的器件汇显示一种颜色,如白色。
这几个选项你都试试,看看他们不同的DRC显示方式。

楼主(2011-06-22):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情况是,RUN 完 DRC后,
勾Display hazard symbols会在有DRC的地方显示一个“X”-,
但是勾color by hazard 什么显示都没有,,,
就比较不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看看下面的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这的截图。。
选symbols 有叉叉

选COLOR 无任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