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PB16.3安装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1-04-29):
我的SPB16.3这个版本,装在台式机上正常运行,装笔记本时,安装破解都没有问题,但是运行就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跟网卡有关系,我笔记本是无线网卡,没有连接有线。知道的大虾没指示下,谢谢

网友:
应该和网卡没关系,我笔记本电脑装了可以用,也是无线的……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和网卡没有关系

网友:
用nolic的破解就还不错。和网卡没关系了。我装xp和win7  32、64等都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回答,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提示是:Pro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 The database will be saved (if applicable). Obtain the latest software update from cadence and if problem persists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不是有没有朋友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2011-11-08):
求解释  头大

网友(2012-03-01):
可以解决,不是简单的重新安装,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折腾了1周
擦,不能发链接,哥们自己google吧

网友(2012-10-11):
我也是。。郁闷啊。。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突然冒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了半年了没有出问题,昨晚上还在用,今天早上就出现这个问题。
希望解决了的大侠们提供一下方法,万分感谢,急呀

网友:
我是第一次没有装成功, 后面不管怎么装还是不成功,哎,现在都还不能用这个软件,烦着呢!

网友:
我的也装了好久,装不好,真悲剧........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642429

请看这个

网友:
我昨天刚装的16.3破解的~~~~搞了半天

网友:
我的还是没有搞定,烦着呢?他怎么就是这么麻烦呢!!哪位高手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