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设置一个孔径为13mm的

楼主(2011-04-30):
各位高手,我发现过孔设置最大只能设置到12.7mm,但我想设置一个孔径为13mm的孔径该如何制作呢?谢谢

楼主:
没人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好象是不能设置超过12.7MM的。

网友:
竟然有这种事 没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在建这个的时候不要去管那个PAD的直径,就是到最后,在DRILL的上面加一块铜皮,两者结合一下,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