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线是怎么拉出来的

楼主(2011-04-30):
突然有要求拉这种线,请教各位是怎么拉出来的,还是有指令把45度转角变成这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线连接起来,然后side,控制面板中CORNERS选ARC,再调角度,应该可以达到那种效果

楼主:
这角度也太难调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线有什么意思。。。

网友:
16.3好像可以

网友:
没见过,哈哈无奇不有啊,

网友:
这个是用小格点 任意角描出来的,目的是让走线能在PIN里面穿线啊

网友:
这个可以啊
不是很难
如同二楼所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速走线采用弧形走线比拐角走线要好得多,尤其是阻抗连续性会影响SI。

网友:
这种fan out 主要在server 上有见过,其实你可以去隔壁那边强他们编个skill,或者如果二楼说的,可以先画一个弧,然后copy在连接,不过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