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后显示好乱,不便查看,如何是好?

楼主(2011-04-30):
通常隐藏只有如下图效果,反而更乱,看着眼花:

不如不隐藏,稍设置后的效果:

隐藏覆铜后,不再有覆铜的边框,.(不过,place bound也同时被隐藏了)这下子与pads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了,(PADS的透明效果没ALLEGR的好)

下图为隐藏覆铜,保留元器件的place bound:

有各位的指点指教,加上自己也摸索摸索,整出一套显示设置方案,终于不乱了,效果见上第二三图.设置值在附件里,给有需要的人士.附件没有太多说明,自己看图就知道.

网友A:
你可以把屏蔽opgl关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屏蔽opgl关掉呀,

opgl是什么?能不能关掉覆铜而place bound还显示填满的?

网友B:
setup--user preferences……
display里面有opengl  第一项 disable_opengl  勾选
重新启动allegro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user preferences……
display里面有opengl  第一项 disable_opengl  勾选
重新启动allegro软件

谢谢,不知道你用哪个版本的,16.3版本按你说的做更糟.

网友C:
    你的铺铜边框是怎么隐藏掉的?我设置后铺铜边框还在,很难看

网友:
    请问楼上用的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铺铜边框是怎么隐藏掉的?我设置后铺铜边框还在,很难看

    附件里有个地方我忘记了说,现附件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

我的附件里新手可能看不懂.

网友C:
如图所示,铺铜之后的边框怎么也消不掉呢,按楼主说的我把COLOR DIALOG\STACK-UP\CONDUCTOR\BOUND关掉也不行啊。我用的是16.3,如上图所示,感觉铺铜后再调线很不容易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铺铜之后的边框怎么也消不掉呢,按楼主说的我把COLOR DIALOG\STACK-UP\CONDUCTOR\BOUND关掉也不 ...

    那到底是哪里跟我设的不一样,我也是用16.3,我是这样悟出来的,既然显示全部OFF后,什么都没有,那么肯定就是可以关掉的,然后我就去找,就找到了把BOUND关掉就可以了,不管静态铜还是动态铜.

网友:
我的bound默认就是关闭的,但是铺铜边框仍然显示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希望这次能解决

网友C:
    楼主能否把你的设置倒成一个参数文件我再倒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把你的设置倒成一个参数文件我再倒进去试试?

我知道问题点在哪了,估计是覆铜参数跟我的不一样. 我有些地方也有像你那样的边框,但少数.方便的话可以传你的PCB文件给我试看一下

网友C:
    我的要关掉的话,可以关etch,但这样的话走先也看不见了,貌似Allegro把走线和铺铜规为一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要关掉的话,可以关etch,但这样的话走先也看不见了,貌似Allegro把走线和铺铜规为一类了

不会呀,allegro就是连静态铜都不能象PROTEL和PADS那样可以溶到走线里完全变成了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E:

(⊙o⊙)…
我用的是16.2的呢

网友(2011-07-21):
    谢谢了,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