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from-to功能有什么用?

楼主(2011-04-30):
有没有高手知道在AD09中,有一种form-to的功能是干什么有的?

网友:
    测量焊盘与焊盘之间已布线的长度吧。如果一段线上有2个以上的焊盘并且你想得到每段长度时要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