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排列元件的skill

楼主(2011-04-30):
选择 一堆电阻或电容 。skill 能够根据设置的值进行阵列的排列

pads 中就有这么一项    如果元件堆在一起, 用一个打散的命令 能将这些元件 整齐的多行排列。。。。

盼好人 弄一个。。

网友:
能具体描述一下你想在allegro中如何打散(啥是打散),就是说说具体的操作流程,不好意思没用过pads。

网友:
删除元件,元件再重新放进来不就OK啦!怎排列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