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Allegro 一定要会 Autocad 的理由

楼主(2011-04-30):
PCB 最重要的无外乎的 元件的封装及与之连接的布线。 封装的位置放置。 有了 好的封装 好的封装之间的位置,布线才能够感到方便。

这些位置和尺寸。 直接在allegro 中来完成感觉非常的不便。 特别是一些异性的元件封装和位置关系。

对于矢量图的处理 还是Autocad 是行业的之首。。 没有哪家的PCB不能导入或导出 DXF文件。 对于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布局布线。
采用Autocad 辅助的完成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对于一些要求某些整列排列可以先用 CAD 画一个 位置图直接导入到Allegro中。CAD的精度那是没的说的。 不论你是水平方式,竖直方式。 XY阵列多行方式。 极坐标方式。 还是其他曲线艺术的摆放方式,,只有你要求的CAD软件都完成能达到你的要求。。 而这个似乎在PCB Editor 完成起来相当的吃力。

有过skill 编程经验的,其实也是脱胎与Autocad 的 AutoLisp 语言 。 两者差别不多。 更好像是一个模制出来的。

AutoCAD 的优点的 灵活精确的确定坐标。 随意的摆放任何图形。

Allegro的强项    根据DRC规则走线。能计算任意一段线的长度线宽 更灵活的单线 多线同时走线。避让过孔或焊盘,及其他特殊区域。。。。

网友:
确实如此,两者在实际应用中是分不开的

网友:
也有同感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一些技巧呢?如异型库的建立,或者辅助布线等,完善这个帖子的实用性,你只是分享了一个概念,其他人受益不多啊

网友:
现在还没有感觉出来呢,估计非常复杂的板子有这个需要把

网友:
是个不错的主意。

楼主:
打个比方。 其他软件设计好的PCB 即使是CAM加工文件。 也能形成DXF文件。

通过Autocad的强大功能。 再通过Allegro的 导入DXF 可将其他软件设计好的布线 复制过来。
也作为一种重用。(自己花点时间建立个一样的元件封装dra)  我们需要的是元件的摆放位置和实际完成的布线。。   [这儿减少的是布线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 其他软件设计好的PCB 即使是CAM加工文件。 也能形成DXF文件。

通过Autocad的强大功能。 再通 ...

恩,这样的分享就能让很多人受益。毫不犹豫给你加分。另外我也分享一个,就是如果你没有板子的外形,又没有结构工程师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拍照一个实际的板子,然后把图片转成dxf,导入pcb就得到外形了,
期待楼下的跟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 其他软件设计好的PCB 即使是CAM加工文件。 也能形成DXF文件。

通过Autocad的强大功能。 再通 ...

不过补充一下,可能只有allegro才能像你说的这样复用别的软件的布线,因为allegro的网络是不定义死的,即两端连到其他网络上的话,可以自动变化网络,但是例如pads,复用就比较麻烦,你导入dxf他的网络都是定死的,如果eco线可能会丢失走线

网友:
這真的太實用啦~
謝大大的分享 頂頂頂~

楼主:
关键是想法很重要, 有时候可能是异想天开。 但尝试过了真的是可以。

就目前而言,Allegro 导入 PADS AD PROTEL 都不是难事。
布线 都有 specctra ,这样就能导入布线到A中了。 至于元件嘛。这个相信大家都明白该怎么弄了。

网友:
请教ALLEGRO 如何导入PADS 的PCB,要无缝导入,可以吗

网友A(2011-11-02):
不论你是水平方式,竖直方式。 XY阵列多行方式。 极坐标方式。 在expedition里面可以很方便实现,allegro的布局功能不是很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论你是水平方式,竖直方式。 XY阵列多行方式。 极坐标方式。 在expedition里面可以很方便实现,allegro的 ...

我还没遇到不能布局的, 不管阵列还是极坐, 至于楼主说的精度更不是问题,allegro小数点四位的精度还不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遇到不能布局的, 不管阵列还是极坐, 至于楼主说的精度更不是问题,allegro小数点四位的精度还不够吗 ...

阵列布局是用autoplace,极坐标是polar,对齐是用align吧,你是用什么方式快速的布局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阵列布局是用autoplace,极坐标是polar,对齐是用align吧,你是用什么方式快速的布局的,还望不吝赐教

用COPY 或 POLAR 和 ASSIGN REFDE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COPY 或 POLAR 和 ASSIGN REFDES

能不能随意的框选一些原件(可能是不同类型原件),然后阵列布局并控制间距(这个用skill可以,有没更简单方法),还有极坐标布局控制半径角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随意的框选一些原件(可能是不同类型原件),然后阵列布局并控制间距(这个用skill可以,有没更简单 ...

1. 首先,我得坦白我没遇到过需要不同元器件阵列布局, 但按你的要求来讲,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是把栅格设为你想要的间距然后摆好你这片阵列,然后MOVE框选这片阵列,根据你的定位需求在控制面板作相应设置后......输入X 和Y值就可以一次性全部精确定位了.如果是一样的元器件,那就不需要设栅格再MOVE了,这个大家都知道。
2. 极坐标布局,都是输入半径和角度来精确定位的,这个很容易。不多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首先,我得坦白我没遇到过需要不同元器件阵列布局, 但按你的要求来讲,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是把栅格设为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极坐标是一个一个来的吧,能不能一下子多个呢,实现是可以就是感觉有点费事,ee里面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极坐标是一个一个来的吧,能不能一下子多个呢,实现是可以就是感觉有点费事,ee ...

不需要一个个来啊.看情况吧,有时是点一下鼠标放一个,有时是设好个数和角度后输入半径值按一下回车键就就一次性摆完了,主要看你的设计是怎么样的.

网友:
我做封装很多都是先用AUTOCAD画好尺寸图,导入ALLEGRO里做的,又快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一个个来啊.看情况吧,有时是点一下鼠标放一个,有时是设好个数和角度后输入半径值按一下回车键就就 ...

谢谢!

97.0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73, 下载积分: 威望 -5

极坐标布局

网友:
对autocAD不够精通

网友:
    有了良好的思路才能做好事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C:
    同感,就是经验太少,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就是经验太少,不会弄

在我印象中AutoCAD很好学的,大概一上午吧,基本功能会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论你是水平方式,竖直方式。 XY阵列多行方式。 极坐标方式。 在expedition里面可以很方便实现,allegro的 ...

严重支持啊

网友D:
    allegro对原布局的修改和对铜皮的修改是很麻烦的,当你要改动某个shape的一个边,比如把某条边向左、右、上、下移动个20mil,ix iy不起作用的,run the pick command也不起作用,通常都是重新算shape的各个顶点的坐标后重新画一次,实在是蛋疼啊,要不就是复制整个shape,然后整个shape一起移动(只有移动整个shape才能用ix iy等命令),移动后更具位置修改原shape再把多余的删了;或者是画个20mil宽的正方形铜皮,移动到两个边界相接,再merge shpar,调整其余的边界,太麻烦了,他就不能整个插件显示所有点的坐标然后能直接改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allegro对原布局的修改和对铜皮的修改是很麻烦的,当你要改动某个shape的一个边,比如把某条边向左、右、上 ...

          show element里有当前选中的shape的现成的各条边的坐标值. 对于多边形比较难找的话,将要修改的shape放大,试点show element里的坐标值,对应的边自动移至屏幕中心.

网友:
    longzhiming ,师傅呀。

网友(2012-06-25):
    新手  表示看不懂以后也许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