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1-05-01):
小弟最近在学orcad,是跟着于博士的视频教程学习的,原理图都画完了,现在进行DRC检查,可是出现了下面的问题,如图,其中CVDD引脚的属性为power,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呢,另外DRC检查中的错误能否被忽略,对以后有没有什么影响?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由你的圖片中的錯誤提示看來, 說是一個輸出引腳接到電源線, 所以提出錯誤提示.

建議檢查一下 U25 IC 的引腳真的有設定成power属性, 並且檢查有接上 VCC1V2 net 的引腳也是不是都設定成power属性.

另外如果你很確定你的原理圖沒有劃錯, DRC 這個錯誤可以不管他, 你的 PCB layout 也能順利進行.

原理圖是用來給人看的, 設定屬性是為了PC可以協助人們檢查一些設定條件罷了. 原理圖裡面的引腳屬性設定錯誤, 當然PC會提出警告.

网友:
错误当然不可以忽视了,这样你PCBlayout的时候会有问题的.

解决办法如下图

网友:
[另外如果你很確定你的原理圖沒有劃錯, DRC 這個錯誤可以不管他, 你的 PCB layout 也能順利進行.]
=> 我是利用 PADS 做 Layout , 所以在 OrCAD 裡面 IC 引腳属性是不會帶到 PADS  裡面.  我忘記了其他人有不同的 layout  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