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处理PADS元件库中2D line 的层和字宽以及字符的层

楼主(2011-05-02):
批处理pads元件库中2D line 的层和字宽以及字符的层,有没有好的方案?
protel99SE转过来的库,要对2D line的层等进行修改,有时也要对2D line统一进行修改,一个元件一个元地改很麻烦,有没有批处理的方法?

网友:
用过滤器选择字符,属性里边选着罗马文,修改你要的参数

网友:
查看help里面的库和封装的格式说明
用ultraedit等文本编辑器打开库或封装文件,直接修改!

我一般这样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库不是原理图。不过也要谢谢你,原理图中可以用过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办法的确高效。直接了当地对老巢编辑了
我用的是精减版的PADS,没有HELP文件。
有关PADS文件库和封装的格式说明能否传到论坛?

楼主:
找不到库文件的格式说明,不好用UltraEdit处理啊,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