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库编辑器中,保存封装时弹出来的对话框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楼主(2011-05-02):
我在做自己的一个封装库,以方便以后为自己所用。我先是创建一个新的封装库,保存到一个路径下(路径不是pads默认的路径,而是自己随意放的一个路径下,比如说保存在桌面上),做完元件封装待我保存的时候却弹出以下对话框,现象如下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以为是电脑的问题,重启了下电脑也还是这样。但是,之前有一次这样的做法保存是可以保存的,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对话框的,为什么后面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呢?这就让我很奇怪了,后面保存到其他磁盘里也还是一样弹出这样的对话框。

楼主:
原来把之前自己保存(自由定义路径里的封装文件)的文件先删掉了,再建个新的封装库,就可以再次保存在新的封装库里面了。但是,这个答案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吧?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我用07也碰到了,而且一直没有解决,重装后也没有搞定,而且返回layout界面后发现menu的下拉菜单变成了和Decal editor的Menu菜单一样的了。

现在用07 绿色画板和09做封装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用的就是07的。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我前面logic里面也是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