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库中的异形焊盘的怎么编辑成我想要的?

楼主(2011-05-02):
allegro封装库中的异形焊盘的怎么编辑成我想要的?要更新这个屏蔽罩的形状,打不开ssm编辑,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可以用move vertex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ove vertex修改

    谢谢回复!首先我只能打开这个封装的dra,在dra里面好像不能对其操作,
    其次你说的move vertex我找不到,如下图

网友A:
    把鼠标放在角上,会出现一个向向四个方向移动的图标(抓不到图),然后右键move vertex,输入你的坐标就可以了,你自己多试试,肯定能搞定,我也是偶然发现的,以前觉得不能编辑,现在发现是可以编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鼠标放在角上,会出现一个向向四个方向移动的图标(抓不到图),然后右键move vertex,输入你的坐标就可以 ...

    真找不到,那个dra都是实心的,不可能有图表啊,我试了好多位置都不行

网友:
    你是用line画的话一定可以找到,方法告诉你了,自己找找,实在抓不到那个图。如果你是画的矩形就只有重画了,我没发现更好的办法,我用的是16.3

楼主:
我改好了,多谢你
    现在我要更新到pcb里面,发现更新不了

如上图,我的dra已经改过来了,稍微有点不规范,只是做实验用,并且我已经创建了psm
可是在pcb里面我updatesymbols却不行,我的库的路径也都设置的对的

楼主:
    Tue May 03 12:04:41 2011                                Page     1

    附上更新库的时候的viewlog

Update Symbols/Modules Logfile
        Tue May 03 12:04:41 2011

    ------ Module Refresh Messages ------

    SUMMARY:    Updated 0 out of 0 modules

------ End Module Messages     ------

    Tue May 03 12:04:42 2011                                Page     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Symbol Refresh Logfile

------ Symbol Refresh Directives ------

    OLD_LAYOUT_NAME = '#Taaaaaa05284.tmp';
    NEW_LAYOUT_NAME = '';
REFRESH_MECHANICAL_SYMBOLS = 'NO';
REFRESH_FORMAT_SYMBOLS = 'NO';
    REFRESH_PACKAGE_SYMBOLS = 'NO';
REFRESH_SHAPE_SYMBOLS = 'NO';
REFRESH_SYMBOL_PAD_STACKS = 'YES';
REFRESH_SYMBOL_TEXT_LOCATIONS = 'NO';
    REFRESH_CUSTOM_DRILL_DATA = 'NO';
SYMBOL_LIST = 'C:/DOCUME~1/ADMINI~1.CA6/LOCALS~1/Temp/#Taaaaac05284.tmp';

------ Library Paths ------
    PSMPATH =  E:\pads_project\allegrotest\mt6205\
           F:\pads_project\pads_project\k3\HI47CPD1 Ver.E\HI47CPD1 Ver.E\PCB MainBoard\
               D:\Edalib\M535\
               D:\Edalib\Allegrolib\symbols\
               D:\Edalib\Allegrolib\padstack\

    PADPATH =  E:\pads_project\allegrotest\mt6205\
           F:\pads_project\pads_project\k3\HI47CPD1 Ver.E\HI47CPD1 Ver.E\PCB MainBoard\
           D:\Edalib\M535\
           D:\Edalib\Allegrolib\padstack\
               D:\Edalib\Allegrolib\symbols\

------ Symbol Refresh Messages ------

'SH2_MTK'  symbol refreshed successfully.

------ Pad Stack Refresh Messages ------

'YWX'  pad stack refreshed successfully.

----- Symbol Update Summary ----

    Completed refreshing all symbols successfully.

楼主:
    咋没人了?

网友:
    先将你要改的这个元件删除
然后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侧边栏的option 下purge --al

再重新放置该元件l

楼主:
    只能给你2分,不然多给你点,想给你十分的非常感谢!

楼主:
    楼上的学习了,要给别人加点分啊,要鼓励帮助我们的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