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什么删除不了元件

楼主(2011-05-03):
pads Layout什么删除不了元件,什么样才可以删除掉不要的元件呢?

楼主:
加了几个点上去,又想把他删除掉,什么删除???

网友:
    防止你出错的,体现PADS的严谨,不让你随意删东西,不象protel可以随意删。你要删的话1 在原理图修改再导入PCB,可以保证不出错 2 在ECO模式下直接删除,但是你自己要仔细检查,以免出错

网友:
    ECO模式下直接删除

网友:
    加的点,先解锁就可以删除了

楼主:
    我刚学的,不懂什么进ECO

网友:
    也就是进入工程更改模式,就可以直接增减器件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快捷键dro 一下就行   drp一下就回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可以增删元器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记错了 这样不能  还是得用ECO

楼主:
    谢谢大家,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