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5-03):
orcad做一个元件时,如下图,想选中那个小三角形,但总是选到外面那个大框,有没好的方法?类似其他软件用tab键就可以解决。

网友:
好像沒有 TAB 可以切換選擇. 我的方法是圈出大範圍, 然後把鼠標移外框上, 先按住CTRL按鍵, 然後按壓滑鼠左鍵二下, 剩下來的就是小三角形. 如下方圖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