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2布线问题!!!!!!!

楼主(2011-05-03):
在ATOM E6XX CPU daasheet中要求DQ数据线, 数据 Strobe Signal(DM,DQS)长度是2250-2850mil,就是说最小长度是2250mil 最大长度是2850mil。在布线的时候实际可不可以比2250mil短呢?比如1500-2000mil之间。谢谢了

楼主:
有人知道吗?请教了!!!

楼主:
按照你们对DDR2的一贯布线,比要求的实际短是否可行?

网友:
    一组相对长度在一个范围即可……

网友:
    好像可以吧,越短应该越好才是.

网友:
    能越短当然是越好了

网友:
    数据线是越短越好,地址线与时钟线就不一定了。

网友:
    不知道长度没在范围内会不会影响其他因素

网友(2011-08-13):
    DDR2的的数据线是参考数据选通(DQS),DQS参考CLK,不是越短越好,要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