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下角的小窗口可以关掉么?

楼主(2011-05-03):
右下角的小窗口可以关掉么?我的好像有一些选项显示不出来如下图

网友:
    可以,,,
view/windowns/world view不选即可

楼主:
    多谢,顺道能帮我看看这个帖子么?多谢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887-1-1.html

楼主:
    是不是版本的不同,我的怎么没有你说的windows的选项

网友:
    2#应该是正解,我这边可以做到!!!

    你是什么版本,我的是16.3

楼主:
    我的是15.5,哎,难道15.5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