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计算时的H和H1的值是多少啊?怎么来的?

楼主(2011-05-03):
请教高手,在用CITS25计算阻抗的时候,表层线有一个H值,内层走线有一个H和H1值,请问这两个值分别填多少啊?这些值是怎么得来的呢,谢谢

网友:
    叠层设置……

楼主:
    叠层设置是这样的TOP/GND02/INNER03/POWER04/GND05/INNER06/POWER07/BOTTOM,顺便问一下上面的叠层设置如果改为TOP/GND02/INNER03/POWER04/POWER05/INNER06/GND07/BOTTOM哪种比较好呢

楼主:
    我自己计算的结果如下,不知道对不对,计算单端阻抗的时候我选H为4MIL,差分计算的时候我选H1=4MIL,H=14MIL,就是走线层绝缘材料的厚度和层压厚度,但是这两个值不知道应该参考哪里来的
    USB:
    IMPEDANCE:90 OHM
L1/L8:6/5.5 MIL   89.06               L3/L6:5.5/8 MIL   90.73
    HDMI:
    IMPEDANCE:95 OHM
L1/L8:5.1/5.5 MIL   94.32               L3/L6:5.1/9 MIL  95.23
    LVDS:
    IMPEDANCE:100 OHM
    L1/L8:5.1/7 MIL    99.95         L3/L6:5.1/10 MIL     96.31

    DDR:
    CLK:
    IMPEDANCE:65 OHM
L1/L8:10.5/5  MIL    67.57         L3/L6:8.5/5 MIL     68.53

DATA STROBE:
IMPEDANCE:85 OHM
L1/L8:6.5/5  MIL  84.41         L3/L6:5.5/5.5 MIL     85.62

    DATA CONTROL COMMAND:
IMPEDANCE:37 OHM
L1/L8:11.5 MIL  40.68       L3/L6:7.9 MIL     40.15

楼主:
    最后一个值都是实际计算出来的结果,与要求值比较接近,但是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要求37OHM的阻抗,表层要走11.5MIL的线宽,这样在DDR的颗粒是比较宽的线,如果空间有限,很难做到的啊

楼主:
    所以怀疑计算结果不对

楼主:
    当计算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计算中的H和H1都是固定了的,还是不同层可以填不同的值呢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