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ADS2007怎么添加这些小点

楼主(2011-05-03):
pads2007怎么添加这些小圆点,铺铜以后都是接地的,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高手们请讲一下

网友:
有个更好的方法,只要设置完成就自动摆放。详见下图:

网友:
但要记得一定要把DRC打开,不然如果内层有走线或背面有元器件就不会避让,造成短路或其它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办法……

网友:
我想打一些没有网络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跟你发的图片设置的一模一样之后铺铜,怎么没有地孔出现?是哪里还要设置参数吗?

楼主: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教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数就是在options里面设定。打孔是要选中那块铜皮后,右键 - via sti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发详细一点的教程给我吗,看了你那个图还是不明白,我是刚学PADS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把孔做成元件在添加,不能添加没网络的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熟悉软件的常用菜单。